SW2022选取特征时,老点到轴线,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21):
SW2022选取特征时,老点到轴线,在装配体里面也一样,各位兄弟有办法解决嘛

网友:
隐藏轴线  或者选择过滤器

网友:
直接将轴线显示关闭就行了呀

网友(点评):
没用,还是有

网友:
选择过滤器。

网友:
用设计树里面的特征进行选取,不要直接点三维图的特征

网友:
轴线那么细,怎么会老点到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讨厌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