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设计成空心的还能提高强度吗?

楼主(2024-05-21):
翻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的时候,看到这个理论,但我在实际中,基本没看到有什么轴用这种设计方法的。或者是看过但是没注意,各位大神,有没有哪里用到了这种设计呢,还是说这个设计我理解不对?

我的理解是同样的直径,空心的轴强度会比实心的强了。

网友:
应该是从一个外受力面变成俩了吧,忘记了,抗横向剪切力的话好像是空心的强一点

网友:
截面积相同,空心的长的粗壮些

网友(点评):
对 一定要有前提条件,再同等截面面积下 空心轴外径会大点,去掉不受力的中心部分,增加了抗弯抗矩强度。

网友A:
我理解的是直径相同的情况:实心强度好,   截面积相同的情况:空心强度好

网友:
除特殊场合
相同的截面积,也就是适用对直径不敏感对重量敏感,长轴适用,精度低适用
一般情况的轴较小,对重量不敏感,尺寸敏感,
经济性,实心轴肯定相对成本更低

网友B:
关键词,截面积相同,不是直径相同

网友:
前提是截面积想同 这句话

网友:
首先一个他说的是弯曲应力

网友:
螺旋输送机的绞龙轴很多是空心的

网友:
你理解的不对,书上说的很严谨,当截面积相同时管子比圆钢强度高,这时两者外径肯定不一样

网友:
可以提高传输扭矩的性能。强度不能提高!(如车床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直径相同的情况:实心强度好,   截面积相同的情况:空心强度好

明白了

网友:
汽车传动轴就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截面积相同,不是直径相同

我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之前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是一家几十人的小私企。有次其他部门几个超级业余的人非要跟我争论一块板上加工处各种筋板条纹的形式后会比原来光板一块强度更高。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航天里面经常这样设计,一方面通光口径要求,另一方面同样重量下空心轴强度和刚度要高不少,同时轴承也可以选大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