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款自动上料装置

楼主(2024-05-21):
材质:泡棉
长度:400mm
上料速度:10m/min
要求连续上料,料与料的间隙小于3mm

网友A:
我,大学生,打钱!!

网友:
并联机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学生,打钱!!

以前好像是,我,秦始皇,打钱!

现在大学生也这么好使了吗

网友B:
@hl90 和大佬的研究课题很相似啊

网友:
总感觉,需要一个缓存,才能保证连续, <3mm

网友:
是一摞一摞的吗? 之前做过类似的,不过是卡片。卡片比较硬好做一些。卡片之前的摩擦也小。

网友:
400mm长度精度高不高,能不能来成卷料自己切;
或者可以参考一下打印机进纸的方式,摩擦进料

网友:
这个玩意有个难点就是料带运动不是匀速的。

网友:
卷料自己切是容易实现的,片料不好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l90 和大佬的研究课题很相似啊

嗯,确实很像,估计他等不住我的机构,,哈哈

网友C:
10米/min 400mm长,那就是差不多2s上一块料

方式很多

1.PPU结构+吸盘

2.凸轮结构(其实还就是PPU的一种,可以参考啤机)

3.丝杆模组,距离不会很长,2s时间紧打紧,但是应该也来得及;

4.顶升+滚轮机构(坛友说的打印机送纸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米/min 400mm长,那就是差不多2s上一块料

方式很多

大佬,我看的关键是料之间的间距<3mm, 这个难搞吧。

3mm,10m/m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确实很像,估计他等不住我的机构,,哈哈

不会吧,真的能用上;

大佬的机器用途太广泛了,还不找人投资开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看的关键是料之间的间距

10m/min=10000mm/60s=167mm/s

料片长400mm

如果是机械手上料,那就是下来-上-平移-下-上-平移,六个动作

第一片上料后
400mm/167mm/s=2s

也就是说,上述六个动作在2s时间内完成;才能继续上第二片料;

料之间的距离前面节拍保证了,上料节拍保证了,

然后保证料片不打滑再就是针对材料特性的一些问题,

两片料之间的距离还是能够保证的,3mm,就看他能给的公差是多少了;

图片上看,他是下面有胶条,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点评):
3mm/400mm<1%; 我看400长的料不平,长度公差就会相差3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看的关键是料之间的间距

他这个说不好解决也好解决;

他泡棉下面不是会贴标签胶带嘛?

把泡棉摞起来,胶带前面走,一个一个抽走,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实现起来最简单,也是最难的,调机是最麻烦的,但是调好了,是最好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m/min=10000mm/60s=167mm/s

料片长400mm

还有这个输送料的动力,看图是辊式输送,这转速肯定很猛,没看到压辊。猜测前面应该有一个大滚轮压住400mm长的泡棉,向前摩擦输送。
只要一压,料长400mm肯定又变了。

所以我觉得3mm这个数据,可能不合理,需要进一步了解清楚需求。也就是大佬说的,3mm的公差能够放宽到多少。

网友:
你这个图片上而且市面上不是已经有兼容400宽度的飞达了吗?误差不会超过1mm

网友:
技术要求要写详细,太笼统了。无从下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说不好解决也好解决;

他泡棉下面不是会贴标签胶带嘛?

@CHhong lz,这个泡棉带标签胶带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Hhong lz,这个泡棉带标签胶带么?

泡棉应该是肯贴在带双面胶的离心纸上,用的时候把离心纸撕掉,泡棉贴到产品上。

这玩意用量很大为什么没有自动化上料。楼主是不是情报没收集好?

网友E:
参考包装机的纸盒上料机构,2S差不多,不行就前后布置2台。

网友:
真空吸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棉应该是肯贴在带双面胶的离心纸上,用的时候把离心纸撕掉,泡棉贴到产品上。

这玩意用量很大为什么 ...

不懂,lz也不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包装机的纸盒上料机构,2S差不多,不行就前后布置2台。

请看13楼。

网友:
这个玩意总长不是很准的,还有料带是步进的,不是均速的。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7-05):
裁切式飞达应该可以

网友:
摩擦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