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落杯机构,这种密集摞起来的锡纸碗能分杯顺利

楼主(2024-05-21):
杯子:

摞起来,法兰之间间隙很小,几乎没缝隙。
想采用常见的4轮落杯,是否可行?

如上图所示,4轮落杯,要求摞起来的杯沿要有一定的间隙且等距均匀,方便轮子的刀口插入,分离。
问题是锡碗摞起来边沿太紧密了。几乎是无缝的。
同时要求,分杯后,锡碗的边沿不被挤压变形。

谢谢大佬们指点!

楼主:
补几张图:

网友A:
很难顺利分离

主要是表面皱褶 摩擦力 增加分离难度。还有就是锡碗这类的材质比较软,容易相互咬合。

即便是人工分离有时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今天没分了

网友(点评):
铝箔很光滑的,这个褶皱是压出来的加强筋沟槽,整个碗虽然只有9g,铝箔厚度估计0.1mm。摞起来的两个碗之间几乎没有摩擦。麻烦是碗沿之间缝隙几乎=0;如果插刀硬插入,必然会破坏碗沿,至少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顺利分离

主要是表面皱褶 摩擦力 增加分离难度。还有就是锡碗这类的材质比较软,容易相互咬合。

主要是这种从下面落杯的方式,节省空间,节省机构。
从上面吸盘取碗,增加了很多机构:整摞碗都要不断顶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顺利分离

主要是表面皱褶 摩擦力 增加分离难度。还有就是锡碗这类的材质比较软,容易相互咬合。

大佬请看,碗侧面是各种凹凸沟槽,相当于加强筋,

摞起来,沟槽必须对应才能叠起来;叠起来之后间隙基本=0。

人手拿碗没问题,不会咬合,只需要剥开碗的边沿即可。

假设人手上拿一个吸盘,直接吸取碗的底部,一个接一个,这个成功率很高。

楼主:
@klisth 朋友的无边沿花盆,落杯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这种落杯机构感觉上不行,如坛友所说,太轻了,太容易变形了,本来就是多褶皱的产品,

其实你说的两碗之间间距为零,这个其实倒没什么,重力情况下,再加上螺旋纹有导入角,也是可以分得开的;

不过你可以做个机构验证下,

可不可以倒扣起来,然后在碗底吸取呢?

验证期间两个方案并行嘛

先把螺旋结构打样做出来,实验室试一下可行性,

同时采用保守的吸盘方式,不过吸盘的上料速度有点慢,主要看你怎么设计了;要想吸盘吸,提速的方法还是很多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落杯机构感觉上不行,如坛友所说,太轻了,太容易变形了,本来就是多褶皱的产品,

其实你说的两碗之 ...

@klisth 这位朋友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78274-1-1.html

这种柔软的,没有杯沿的,一次性塑料花盆;

摞起来是这样的:第一没边沿,第二没间隙。没法用分杯轮。估计只能用真空吸;

和我发的锡纸碗差不多,杯间距几乎=0。

但我这个好歹还有一个边沿。而且这玩意周边都是褶皱(也就是加强筋),碗的边沿,压了2个台阶;边沿还卷起来,加强了硬度。

所以应该有信心,比软花盆会难度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klisth 这位朋友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78274-1-1.html

这种柔软的,没有 ...

画的有点随意了,俯视图和主视图叠起来了,将就看吧

网友(点评):
有毛刷的作用是防止叠加,毛刷要硬一点,才能起到作用,但是还要软一点,不能在拉取的时候使碗边缘变形,这个软硬就只能毛刷厂提供技术支持了,

网友(点评):
灵魂画手,全看明白了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考虑,毛刷螺旋分布,导程渐增,方便分离。

网友(点评):
毛刷的软硬程度,看毛刷桶的间距了,稍微测试一下就可以。估计和牙刷软硬就差不多。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画图。这个向上吸取是常规方案;而且向上吸取,也可以碗口朝上,没必要倒扣。我是想朝下取碗,不要顶升机构。

网友(点评):
吸取碗底的时候吸盘还可以附加一个震动装置用以提高成功率,震动能破坏锡碗之间的亲密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落杯机构感觉上不行,如坛友所说,太轻了,太容易变形了,本来就是多褶皱的产品,

其实你说的两碗之 ...
可不可以倒扣起来,然后在碗底吸取呢?
倒扣:那就是碗口朝下,吸盘从下向上运动,吸附碗内的底面,向下分离;

那么这个方案和不倒扣方案:碗口朝上,吸盘从下向上运动,吸附碗外的底面,向下分离,有何区别?

意思是,不如不倒扣,直接用吸盘暴力吸附碗外的底面(底面也压了加强筋,和1楼的盖子的加强筋一样),向下分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的有点随意了,俯视图和主视图叠起来了,将就看吧

这是常规方案吧,配顶升机构。
取了几个之后,高度降低,顶升弥补高度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有点随意了,俯视图和主视图叠起来了,将就看吧

毛刷最好旋转

网友D:
前不久才送走一个塑料杯的贴标设备也是有分离的。被折磨怕了。内吸附力太强了。人工都难扯开。硬材质,所以直接拉扯分离,就是固定定位这块被折磨了一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klisth 这位朋友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78274-1-1.html

这种柔软的,没有 ...

这个无沿的,只能真空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请看,碗侧面是各种凹凸沟槽,相当于加强筋,

摞起来,沟槽必须对应才能叠起来;叠起来之后间 ...

吸料可以解决,堆叠的碗侧面可以加限位(毛刷、锯齿等)。之前有客户,烘焙杯托的纸杯,真空吸就可以保证稳定下料:

网友(点评):
请教大佬,这一排6个吸头,是在某个位置向上吸取纸杯,升起,然后在另外一个位置,向下释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有点随意了,俯视图和主视图叠起来了,将就看吧

@|羽|毛|

借用@ahway 的图,

一般是几根光轴来限位整摞碗。不适宜加入毛刷等机构。
因为是食品,要进口的。毛刷可能引入异物。

从大佬这个图可以看出,最佳方案就是这样:1)光轴限定外缘尺寸;2)向下真空吸;3)没有顶升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料可以解决,堆叠的碗侧面可以加限位(毛刷、锯齿等)。之前有客户,烘焙杯托的纸杯,真空吸就可以保证 ...

感谢大佬指点!

这个烘焙纸杯,也是无沿的,周边也是很多褶皱,和我的锡碗非常相似!
看大佬的图片,也是光轴限定外缘。因为是食品前处理,不适宜加入毛刷之类的,防止异物入侵。
看大佬这一排6个自制吸头,是从上吸取,碗口朝上,整摞碗的底部配有一个顶升机构吧。

如果对于这种无沿的软物料(锡碗应该比纸杯要硬很多),想从下部直接吸取,节省顶升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不久才送走一个塑料杯的贴标设备也是有分离的。被折磨怕了。内吸附力太强了。人工都难扯开。硬材质,所以 ...

内吸附力太强了,意思是破真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常规方案吧,配顶升机构。
取了几个之后,高度降低,顶升弥补高度差。

对,就是想要节省顶升机构,向下取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

这个烘焙纸杯,也是无沿的,周边也是很多褶皱,和我的锡碗非常相似!

烘焙应用就是这样的物料外形。不管是锡纸托还是纸托,我所遇到的都是真空吸附。
第一张贴图可以看到,客户采用订制的吸头,上下各一套。杯托是朝下堆叠放置,吸头向上接触纸托,真空吸力作用下,杯托变形贴附在吸头上,然后旋转机构转动到底部,断气下料,循环往复。除非杯托强度够,否则吸盘抓取在这里不适用,只能选择订制吸头。

此外,杯托分离后,后端工艺还有吸盘抓取烘焙的面包或者蛋糕,一样是采用真空吸盘(食品级)。

客户出口机型原来用的是电泵,但国外用户要求不得使用噪声大、震动剧烈的真空泵或者风机,所以采用我推荐的PIAB真空发生器。2016年的项目,成功解决用户问题。但貌似此类设备国内客户还都是用的电泵或风机,吸盘也没有说是食品级,淘宝货就那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烘焙应用就是这样的物料外形。不管是锡纸托还是纸托,我所遇到的都是真空吸附。
第一张贴图可以看到,客 ...

大佬指点的是,分杯轮的思路应该是不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指点的是,分杯轮的思路应该是不靠谱。

看了你发言了好多,把我都搞蒙了,你说的杯口朝向和吸盘运动方向都反了吧?大佬推荐的方案是杯口朝下,然后从下往上运动吸取破真空然后移动放料

网友(点评):
朋友现在,不蒙了吧?欢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发言了好多,把我都搞蒙了,你说的杯口朝向和吸盘运动方向都反了吧?大佬推荐的方案是杯口朝下,然 ...

不混淆;@ahway 大佬在15楼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优点是节拍非常高,不用顶升,所以杯口朝下;

我不需要那么高的节拍和并发,所以想成本压缩一点,也不用顶升,只能考虑其他方法,例如杯口朝上。

最开始考虑的分杯轮,现在看来要用真空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有点随意了,俯视图和主视图叠起来了,将就看吧

重新看了一下,似乎小头朝上容易取出,所以大佬采用倒扣的方式吧。

网友G:
跟咖啡售货机上的一样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咖啡售货机上的一样一样的啊。

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请注意细节,咖啡纸杯,以及其他塑料杯,堆摞起来,杯沿的间距是恒定的。

这种情况下用分杯轮,非常方便。

若无杯沿,或者间隙=0,那分杯轮就难搞了。

网友H:
吸的方案配合上电磁高频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吸的方案配合上电磁高频吸盘

没错,现在主要真空吸。不要顶升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吸的方案配合上电磁高频吸盘

电磁高频吸盘?为何需要电磁高频吸盘?

这是铝箔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看了一下,似乎小头朝上容易取出,所以大佬采用倒扣的方式吧。

锡纸杯吸侧面可以实现,但唇边要很薄,贴附住外表面,达到一定真空度才可以实现抓取目的。
如果选择淘宝的透明硅胶吸盘,因其唇边较厚,做不到真空抓取。海绵吸盘软度、厚度合适可以抓取,但时间久了会掉屑,长期使用或食品行业不建议。

如果抓取的是烘焙盒子,纸或者瓦楞材料的都可以用吸盘(内外均可)。之前项目测试过,推荐PIAB的piGrip BGI25唇边:

楼主(2024-07-26):
引用 网友H:
吸的方案配合上电磁高频吸盘

对的,已经确认采用吸盘的方式

楼主:
@20080646 请教这种堆垛起来边沿没间距的铝箔碗,如何下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