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不匹配

楼主(2024-05-21):
设计了一个旋转机构(固定在一个移行的机构中   边行走边旋转)     板材1350x680  (以前试过用旋转气缸,勉强能用)

400W的伺服   CEM63的减速机     下午摸会鱼   拿着公式核算核算    机构惯量总和保守估计   80000  KG.cm²  折算下来电机大于 6

查了一下表    妈呀   400W的伺服的惯量  才0.375 KG.CM²    算了好几遍  单位换算  应该没错    减速比也已经加到最大40了   很少算惯量   按照满足80000的惯量    电机和减速机都得好大    明显和这个小设备也不合适

好奇看了一下板材的惯量

一张1300x700的铝板 自己的惯量就达到了 0.8 KG.M²     和400W的伺服惯量     差着好几个数量级

难道400W的伺服单独就转这个板  还停不住吗

帮忙看看  哪里的概念搞错了

网友:
没啥问题,惯量不匹配那就在加一级减速呗。自己用一对大小同步轮加上去,三级减速。

网友:
不知道你的精度如何,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不高的话可以用蜗轮蜗杆转盘,减速比180

网友(点评):
其实我是没仔细看你的惯量计算。。。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 淘宝看了一下 你那个有点贵 ^_^

网友(点评):
不贵啊,2000块钱

网友A:
呃~

你公式里面的转动惯量是圆柱。

但是你要算的是长方体的转动惯量。

公式不一样的。

网友:
减速机是惯量是平方的关系

网友(点评):
是的 这个惯量匹配就靠这个减速比的平方了 已经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你公式里面的转动惯量是圆柱。

他这个惯量没有安装圆柱体计算,他这个钣金的惯量是软件计算出来的。

网友:
按你软件长坂惯量是8000KG.M^2  电机是固定的0.375   比值是  1:21333    然后选30比的减速机  不过这个速度就很慢了  比值差不多就是30以内  前提是你前面计算没错

网友(点评):
长方体的惯量计算是(1.3*1.3+0.7*0.7)*9/12

网友(点评):
(1.3*1.3+0.7*0.7)*5/12 上面那个写错了

网友(点评):
5是重量

网友(点评):
是8000KG*CM² =0.8KG*M² 电机是0.375x10-4KG*M² 差2万倍吧 是吧

网友(点评):
机构惯量是80000KG*CM² 相当于差了20万倍了

网友(点评):
平方米 到 平方厘米是1-10000

网友:
我咋看到的是9000kg平方厘米

网友(点评):
差不多 8800 总机构达到80000

网友:
其实我也在等待大佬的解答,我以前做个转大型的。如果按惯量算。电机大的没法玩。最后只考虑最大扭矩,选的电机和减速机。能用。您试试加减速再搞大些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由于自锁。惯量不会传递到电机上,可以不用那么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是蜗轮蜗杆的减速机 中空轴的 配伺服

网友:
小白只想得到85倍减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由于自锁。惯量不会传递到电机上,可以不用那么大的电机。

如果是买现成的中空旋转平台,供应商应该是有这些参数的。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简单算了下,按负载惯量比 5,减速比大概70应该就差不多了
反过来试想一下,40的速比,3000的额定转速,不到一秒转一圈,这么大的尺寸需要这么快么,速比可以在大些

网友:
加减速机是正着

网友:
自己加个齿轮再减速一次不就行了

网友C:
用个70的减速机就行啊,稳稳当当的,两秒转一圈还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70的减速机就行啊,稳稳当当的,两秒转一圈还不够用的?

实际应用    30速比都够了    负载又不重     要求也不高

纯粹就是这个数据搞不明白  70速比    电机折算是2.1 KG CM2

可是查表   400W的伺服是   0.375  KG CM2   还是差了好多

就是不理解这个

网友:
用中惯量电机或者改普通三相电机加硬限位,你这个是小惯量电机。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微信公众号下面 我也回复了   1300x700的铝板 惯量算的不对吗

谁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