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和下面砧板设计用什么材质

楼主(2024-05-22):
设备:陶瓷电感切割机、切边机、分切机。该设备主要满足电感生产工艺,每个电感需要由一个整块极片靶块(材质为生胚陶瓷),分切成设计的规格尺寸片感颗粒。过程中,切割动作就如砧板上切东西,刀刃平行下切,切断产品,现在刀刃使用合金钨钢,下边砧板使用进口环氧树脂。现在存在现象:因为材质都是硬碰硬,刀刃和环氧树脂板的平行度不可能完全平行,切的时候有一边会碰到环氧板,导致有刀痕,时间久可能就有槽,切割靶块精度公差达不到要求,废品率增加。使用过程成本过高,想看看有没什么好的材质代替下面的环氧树脂板?试过用环氧,电木效果都一样,容易损刀。用表面贴皮,厚点的产品精度达不到,同时切的边碎料会粘在皮面上。

环氧树脂板

环氧树脂板

皮面

皮面

纤维布

纤维布

网友:
要保证切断(切透),那么刀刃必定会切入到下面的垫板。用硬质合金刀具,垫板相对来说就软很多;用钢制刀具,垫板相对来说会耐用一些。你要在换刀还是处理垫板平面上做一个选择。

楼主:
考虑到刀的耐磨性和切削精度,现在选用了钨钢合金刀。现在主要方向考虑如何替换垫板的材料,有没大神和材料工程师可以提供材料试验,后期可以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刀的耐磨性和切削精度,现在选用了钨钢合金刀。现在主要方向考虑如何替换垫板的材料,有没大神和材料 ...

换石墨板试下,石墨板可以打磨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