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视觉引导,怎么能对产品进行定位?

楼主(2024-05-22):
产品如图。 机器人抓取时怎么定位再放到加工中心上加工?

网友:
拿取前,用移工器具对产品进行定位,机械手定点取放

网友:
二次定位
加3d视觉

网友:
视觉拍照 发坐标给机器人 机器人根据坐标来抓取和摆放

视觉坐标 机器人坐标和世界坐标 要 标定

这个是类似视觉定点抓取的相对容易的点  跟随抓取更麻烦点

网友:
倾斜平面,下面做个V型卡槽,然后调整抓手的位置盲抓就行了。简单的很。不过放料不能放多了,还要防止磕碰。

网友:
做中转二次定位,先放置在中转台旋转找孔位置(机械式或者通过激光传感器),机器人再抓取

网友:
做中转二次定位,气缸对顶,V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