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计算设备的倾覆力矩

楼主(2024-05-22):
求助高手:如何计算设备的倾覆力矩(已知资料)

网友A:
计算分两部分组成

1.静态的 倾覆力矩,以轴承中心为基准。把各个部件列出,偏心的距离×偏心重量

2.动态的 计算,以轴承为轴线 旋转出的离心力也包括你这个拉力产生的偏心矩

画一个简易的图 列出各个受力点和坐标位置

理论力学要学好,质心 力的平移 求矩 这些都要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分两部分组成

1.静态的 倾覆力矩,以轴承中心为基准。把各个部件列出,偏心的距离×偏心重量

可以加个微信吗请教下吗,有偿请教。

网友(点评):
有加你论坛好友 你看一下

网友B:
这是要选回转支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选回转支承?

回转已经选好,现在想知道,当卷盘受力时,回转所受到的倾覆力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