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正确的建模思路应该是怎样?

楼主(2024-05-22):
1.立柱是由焊件生成的,2底板是单独零件,打的4个简单直孔

问题来了:1.我在立柱“零件图“”中插入了底板,2.使用焊件功能添加脚撑板,3.再生成装配图,4.在装配图中使用智能扣件添加底板螺栓,提示发现不了智能扣件支持的孔。

然后我又换个思路1.使用立柱生成装配图,2在装配图中插入底板,3使用智能扣件,完美插入螺栓,4,问题来了,脚撑板又增加不上了

请问这种图正确的建模思路应该是怎样呀?

网友:
正确的是办法是花钱,找人开发一个插件,去适配你的建模思路,比如说按你说的1去搞,重点是让软件的智能扣件能识别插入到零件中的孔。。。

网友:
我的思路是
1.生成装配图,插入柱子,
2.在装配图中插入底板,
3.插入螺栓,
4.随配合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