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柱衬套做导向和旋转

楼主(2024-05-22):
有一个轴,既要轴向运动,又要旋转。能用冲床上的钢柱衬套来实现吗?

网友A:
有直线旋转式轴承。要去不高的话,铜套也行

网友:
铜套,要便宜,直接买黄钢套,便宜,要想耐用,铍铜,青铜,锡青铜,耐磨,抗震,负载大,有油路的话,几乎不磨损,用10年没问题,阻力也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直线旋转式轴承。要去不高的话,铜套也行

你应该搞错了,铜套是在要求高的地方用,铜套优点太多,耐磨,抗震,负载大,精度高,缺点更明显,价格贵,
比你图上的直线轴承贵10-100倍,
铜套能做到0.001以内回转精度,寿命几乎无限,只要油路没坏,寿命无限长,
可以参考一下磨床主轴,精密磨床主轴,多是铜套,
图上这个就是磨床的铜套,这玩意换一个现在是3000-6000,贵死了,

网友:
冲床上的钢珠衬套中间的铜套在运动时是会跑来跑去的;行程过长就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搞错了,铜套是在要求高的地方用,铜套优点太多,耐磨,抗震,负载大,精度高,缺点更明显,价格贵 ...

你这是动压轴承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铜套了。这东西精度极高,运转起来油膜把轴和轴承隔开,完全没有磨损。这东西只能在固定转速下使用,一般用在磨床和大型发电机上。

网友:
滚珠花键吧,不过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