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提到:“铸型、型芯阻碍铸件收缩而产生的应力,称为机械应力阻碍” 型芯阻碍...

楼主(2024-05-22):
教材提到:“铸型、型芯阻碍铸件收缩而产生的应力,称为机械应力阻碍”

型芯阻碍铸件收缩,这好理解,为何铸型也会阻碍铸件收缩呢?请问

网友:
在铸造过程中,铸件在冷却时会收缩,而铸型(模具)是固定形状的。如果铸型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让铸件收缩,就会产生内部应力,可能导致铸件变形或裂纹。此外,铸型的热传导特性可能会减慢铸件的冷却速度,进一步影响收缩

网友:
这个没有型芯,这个U形是不是收缩倾向于变成更小的u形,你说对不对

网友(点评):
嗯。存在大凹槽的一定会阻碍收缩。大凹槽指的是底长远大于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