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桁架结构设计方案请教

楼主(2024-05-22):
有一个三轴龙门桁架需求,第一次做,正好公司还剩两套丝杆模组,打算作为X轴,Y轴Z轴再采购一套。想着一个轴上用一个电机用光轴连接传动,避免双电机不同步的问题。桁架横跨1米,负重小于50kg。

请教有桁架设计的大佬    1.X轴用双丝杆模组可行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看网上大多数用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做的

                                    2.其中的T型换向器有没有标品?能买到的输入和输出是反着的

网友:
一边丝杠一边光轴吗    丝杠做衍架

网友(点评):
两根都是丝杆模组

网友A:
桁架横跨1m,单丝杆或者齿条就行了啊,另外一边直接从动

网友(点评):
大佬,大于多少跨距,就要开始做双动力了

网友(点评):
单边动力的画会不会斜

网友:
是否要双驱主要取决于跨距,速度,我以前做过跨距700的单驱,负载跟你的差不多,但速度很慢,也能够用,几个丝的精度偏差,能上双驱还是上的好

网友:
可以的,做过类似机构。换向自己用做。用锥齿轮就行。不过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就算了。锥齿轮间隙不好调。

补充内容 (2024-5-23 13:45):
可以用同步带把两条丝杆连起来,这样精度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之前自己也做过换向器,但是没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桁架横跨1m,单丝杆或者齿条就行了啊,另外一边直接从动

看你速度要求,一般0.5m/s,跨距低于1.5m我都是直接单驱动

网友A:
另外现在伺服很强了,可以直接用双电机驱动两根丝杆做同步,我现在都很少使用机械结构连接了,双电机同步简单有效

网友(点评):
之前就用过双伺服,上负载后跑着跑着就斜掉卡住了

网友:
T型换向器有的是,淘宝去找。就是干同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现在伺服很强了,可以直接用双电机驱动两根丝杆做同步,我现在都很少使用机械结构连接了,双电机同步简 ...

用双驱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