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抱闸和刹车的关系

楼主(2024-05-22):
最近在学习伺服电机方面的知识。关于这个伺服电机抱闸和刹车的关系有点糊涂,请教一下大家的看法。
有人说抱闸和刹车是同一个东西,就是电机断电时会锁轴制动,相当于汽车的手刹,避免溜坡。
还有人说抱闸和刹车不是一个东西
抱闸:断电制动,上电放开
刹车:上电制动,失电放开,这个刹车就是电机上电,但是停止转动时会抱死转轴,能抵抗静止外界强制转动的外力

在实际应用中我也发现了伺服电机上电时在停止状态下转台用手转是转不动的,是不是因为刹车的原因,还是只是电机内部的控制在往相反的方向输出扭矩抵抗我转它

网友:
伺服电机的抱闸和刹车是一样的效果。但伺服抱闸在使用时抱闸一直打开,只有断使能时才会抱闸或所谓刹车。至于你说的转台手动转不动,是因为伺服本身会持续输出一个扭矩来抵消外力保持当前位置。

网友(点评):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伺服ON后因为没有运转指令会靠电流钳制转子停转,并不是刹车。

网友(点评):
好的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
大哥,我也在学习电机知识,还只是从头开始,听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不复杂,百度找个视频看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断电刹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