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远程位移选择作用位置出错

楼主(2024-05-23):
一个部件切片成几段后,想选择中间那条环线做远程位移约束,结果就是选不了,在别人的电脑同样操作又能选,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图中标黄部分确定不了

图中标黄部分确定不了

网友A:
是不是过滤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滤器的问题

感觉不是

楼主:
补充一下,在选择这根轴外面的边或者面的时候,就能正常使用,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