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刀具管理零件,枪钻在高参数下的加工要怎么改善?

楼主(2024-05-23):
汽车零件材料是HT250(HB200),加工机床用的是卧式加工中心(HSK100) ,孔径为D14.06,孔深为274.5,加工参数为S2050/F492(内冷),刀具寿命420孔深孔钻加工前有引导孔D14.09,孔深22.3。
目前的加工情况是容易断刀,出现加工过载情况;实际平均寿命300,不达标准寿命,换刀频繁。
希望有更好的枪钻加工方案,表面质量能满足图纸要求,加工节拍不能比原节拍低,刀具寿命不低于420个孔。

网友:
切 削速度90米,进给0.12,这个参数应该太高了,铸件内部有夹层,碰到夹层立马断刀,
切削速度90米,接近钻头极限,进给0.12也相对高,因为钻头中心切削速度接近0,铸铁又是脆性材料,中心靠挤压进去,这样会造成过载,
加工深度又接近20倍,
参数给得高,钻得深,断刀正常,
别的比如泠却压力,这些都是应该是按标准的

网友:
如果你使用硬质合金焊接式枪钻,Vc就太高了,属于超高速了。不换刀具的情况下,先把Vc降低下来。

网友:
诺而为不是做总包的吗,手上那么多资源,这点问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