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导向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假设某个物体通过气缸推动上下运动,设计师A觉得气缸推动精度不够,增加了滑块导轨进行导向;设计师B担心滑块失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相同精度水平的直线轴承进行导向,双重保险;请问B的做法对吗?

网友:
我直接买带导向柱的气缸

网友A:
担心气缸推动精度不够?是指哪个精度?气缸伸缩方向的定位精度?那跟加不加滑轨没有关系。如果是垂直推动方向的精度,那就得加倒向了。直线滑轨精度更高,直线轴承精度相对较低,两种并用,多此一举,且只会增加制造成本

网友:
导向太多了,可能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气缸推动精度不够?是指哪个精度?气缸伸缩方向的定位精度?那跟加不加滑轨没有关系。如果是垂直推动方 ...

大佬,如果是只关心结构稳定性,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有没有办法证明B的做法没有实际意义?比如楼下说的,更容易卡死,反而导致更加不稳定;或者说直线导轨松动后,直线轴承仍然无法起到导向作用;还是说虽然是个冗余的结构(费钱费力),但是确实可以在直线导轨失效后起到导向的作用?

网友(点评):
看不到结构,没法判断。 但是直线滑轨,松动、破坏的可能性非常小,除非选型过小。还真没见过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并用的情况。

网友B:
不是有带导轨的 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导轨为啥会松动?

只要是个机构都有失效的可能;你可以把问题看成两个精度一样的导向机构,装两个会不会比装一个多一道保险;还是说反而更加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带导轨的 气缸

多加一个导向机构除了费钱外,对实际效果是多了一道保险还是反而会影响原来导向机构的作用?

网友:
不考虑其他的,使用两条导轨的寿命比一条长。但是使用两条导轨,那两条导轨的负载和总运行距离是一样的,所以寿命是一样,除非另一导轨规格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加一个导向机构除了费钱外,对实际效果是多了一道保险还是反而会影响原来导向机构的作用?

装的好精度按精度高的来 装不好就卡死了

网友:
看执行机构是什么,需要什么精度,才来看气缸这个动力部分需要什么样的精度。不能撇开执行机构空谈气缸的精度

网友:
如果担心驱动卡死,最佳就是直线轴承,如果安装精度高些,要保证运行的直线度,直线导轨,气缸只是输出力,本身不适合承受侧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