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正确尺寸使用要有基准吗

楼主(2024-05-23):
如题,求助

网友A:
理论尺寸的标注应有基准。

网友B:
我理解为理论正确尺寸就是被测要素和基准之间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为理论正确尺寸就是被测要素和基准之间的尺寸

是啊,我感觉是需要标注的,但是,比如一个孔的定位,需要用理论正确尺寸,而且位置度也没有缺省默认的未注的公差。感觉位置是作为基准导出要素存在的。所以位置度就一定要有公差,不能缺省,或者说在位置度上,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是一个本质特征,只是约束方式不一样,用尺寸只能约束在立方体范围,但是形位公差可以有球域约束。或者也可以使用更随意的注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尺寸的标注应有基准。

嗷嗷嗷,我理解了,谢谢谢

网友C:
对于孔的话,标了理论正确尺寸要给个位置度吧,位置度就要有相对于哪个边作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孔的话,标了理论正确尺寸要给个位置度吧,位置度就要有相对于哪个边作为基准。

嗯嗯,也能用尺寸标公差,不给位置度?从中心线开始吧标,不能从实际要素标,也可以表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也能用尺寸标公差,不给位置度?从中心线开始吧标,不能从实际要素标,也可以表示吧。

直接标尺寸公差,不给理论尺寸跟位置度是可以的。但是理论正确尺寸主要就是用于位置度公差的标注,所以用理论正确尺寸肯定要给位置度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标尺寸公差,不给理论尺寸跟位置度是可以的。但是理论正确尺寸主要就是用于位置度公差的标注,所以用 ...

嗯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