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组装方式

楼主(2024-05-24):
机架下面是方管焊接的,因为上方也需要壳子,所以用铝型材作为支架固定上方外壳可行吗,以及这样可以用螺栓将方管架和铝型材连接起来么,外壳没有承重要求

网友A:
可以的没啥问题

网友B:
结构看起来有点奇怪,我来设计的话要么全部用铝型材搭,要么上面的铝型材支架接口落在焊接支架上表面上,外面的钣金件会好做一下

网友:
感觉怪怪的,难道就不能全部焊接或者用铝型材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啥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看起来有点奇怪,我来设计的话要么全部用铝型材搭,要么上面的铝型材支架接口落在焊接支架上表面上,外 ...

因为中间有承重需求外壳不能碰到中间结构

网友:
一般不建议这么用,没承重上框架折边锁在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