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装的时候容易晃,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实用的固定方法

楼主(2024-05-24):
前段时间入职的那个28天11小时6500不到的傻逼工作辞了,现在到了一家新的公司,刚入职不到一星期,现在老板要求降低成本,改善结构,现在改着改着就有这个帖子了。

如图所示,带U型槽的这板1与下面这块板2在装配的时候不太好装。现在的想法是加个定位孔,装配之前先装个定位销,把这块板装上去之后再把定位销拔掉,但是感觉这样可能有点复杂,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加方便快捷的方法呢?

另外这包括两块板在内,这台机全部的结构件他用基本都是6061,但我感觉这两块连接板的负载其实不大,所以我在想这两块板是不是可以用5052替换6061,请问各位大神可不可行呢?

网友A:
两个板1之间能不能连一下

网友:
用圆柱销试试,放进去就别拔出来了

网友(点评):
人家留腰孔,肯定要上下调节的

网友:
你换5052用钣金,到时候做变形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那就还是用6061吧

网友B:
我有两个建议,减成本的话看看能不能把铝板做薄
晃动的话做个两边做个靠面,给个0.1的间隙,会好一点

网友:
我就想问你为什么要用6061换5052,两种材料,价格差0.3/KG,有必要换吗,你应该要换供应商,把加工价格打下来
比如板1加工费降到10块/件,板10块一件
教 你算价,材料6061T6今天价格24.5,6061铝排21.5,5052/24.2,氧化8块/KG,加工费10块一件,低于10件,收20一件
你按这样的价,成本就降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就叫专业!

网友(点评):
哈哈,专业,受教了

网友(点评):
春哥,我看以前有人发帖,1KG的6061比5052便宜差不多四块钱,所以感觉可以从这方面下手,现在一看才几毛钱,那就算了,没必要

网友(点评):
看样子以后想降成本的让春哥去重新算算加工费用

网友(点评):
哪个跟你说6061贵,现在6061有铝排,比5052铝板便宜3块左右

网友C:
加工一刀卡槽。有没有可能板一板二,做成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建议,减成本的话看看能不能把铝板做薄
晃动的话做个两边做个靠面,给个0.1的间隙,会好一点

做靠面我感觉成本会比做定位销贵,而且还会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1之间能不能连一下

  连起来的话成本重量和成本立马就上去了,而且感觉会麻烦不少,多了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一刀卡槽。有没有可能板一板二,做成一块板。

  因为这个机器需要调高度,所以特意做成两块板的,卡槽的话,装配起来会比定位销简单一点嘛?

网友(点评):
我觉得简单。

网友:
改这材料节省不了什么成本

网友:
1、根基不稳,肯定要晃。如果底板连成一体,要好一点。
2、刚度不足,换材料不管用。可以增加板厚,可以提高刚度。

网友:
你这问题就无解,又要降本又要改善结构,首先明确你要干啥,降本还是增加稳定性。
要降本就减厚度,减少加工工序,三角形2+1螺丝能固定的那就不用4个螺丝,少一个孔就是几毛钱的成本。外形尺寸能小就小,料钱不久省下来了。
要增强稳定性就在底面上做销孔,单靠一条直线上的螺丝,上面大立板根本就拉不住,必须敲两根长圆柱销进去。就是参考建筑上做地基的逻辑

网友(点评):
如果你定位精度没那么高,可以做两个销+间隙配合长条槽来导向,起码比现在一点基准没有好装配

网友D:
单这个图结构而来说的话,去找些代替下面模组的供应商询价(客户不指定品牌的情况),比省那点材料费可多的去了;上面结构不知其功能,不评;但能看出来槽口开得像是新人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这个图结构而来说的话,去找些代替下面模组的供应商询价(客户不指定品牌的情况),比省那点材料费可多的 ...

哈哈,那请问老工程师开的槽口是啥样的呀,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请问老工程师开的槽口是啥样的呀,学习学习

我也新手,因为被叼过,所以看到图上槽口离边距会有所共鸣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一边要降成本,一边怕麻烦。改个叼毛!

网友(2024-07-05):
凸凹槽配合

网友:
总共就那么几个件,还费尽心思降成本,你们老板是有多扣,多花些心思优化设备整体结构,寻找性价比更高的标准件,比你在这里花心思有意义多了

网友(2024-08-09):
可不可以在板侧面开两个螺纹孔,装上标准压板,安装的时候只需要怼在压板凸出来的面安装,螺纹孔也不要位置精度随便开,能装上螺栓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板侧面开螺纹孔的价格要价高不高了。或者选择自己手开,反正是铝件,普通丝锥和钻头就行。
觉得可行的话点个支持吧

网友:
要调高度,加个槽比较简单,设计时就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