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链条输送机的功率和扭矩计算

楼主(2024-05-24):
板链内部驱动轮直径320mm
线体速度v=2.96m/min
线体长度110m
每个工位长度5m
22个工位,
每个工位负载700kg
每米链条重量17.5kg
外侧传动链轮20A,大链轮38吃,小链轮21齿
摩擦系数取0.088
减速机效率0.96
链传动效率0.96
轴承传递效率0.99
安全系数1.5
计算得:牵引力=[700+(17.5*5*2(两条)*2(上下))]*10*22*0.088=20328N
功率P=KFV/(1000η)=1.5*20328*2.96/1000/60/0.96/0.96/0.99=1648W
减速机扭矩T=KFr=1.5*20328*0.16/(38/21)=2622Nm大于减速机为11r/min时扭矩,但实际减速机输出转速6r/min既满足线体速度2.96m/min要求,计算减速机6r/min时候减速机输出扭矩为T减=9550*2.2/6=3501Nm大于2622Nm,即减速机符合要求。

网友A:
去论坛里收非标计算
有EXCEL表工具
简单的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论坛里收非标计算
有EXCEL表工具
简单的一匹

谢谢,甲方要计算书

网友B:
T=9550*2.2*134.16/1500(从你截图里判断你的电机转速应该是1500),电机减速是不会增加扭矩的。

网友C:
不需要考虑启动那一下的加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考虑启动那一下的加速吗?

一般不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启动转矩比额定大的多。只要额定扭矩满足要求不必考虑启动时的加速。

网友:
按照输送机手册,一步步算,,,,

网友D:
如果是满负荷启动,电机功率不够,我建议用上80%作为临界值,也就是说电机功率再加大35%。

网友:
啥甲方要计算书!甲方真TMD的爽,接活外包

网友:
你这个重载,我是觉得安全系数为2好点吧

网友B:
你最大的问题是系数都是拍脑袋得出来的,你的设备除了6齿驱动轮,其他的支撑轴上应该也有从动轮吧,就只算主动轮的摩擦系数?你这么选指定带不动啊,我没做过这么长的输送设备设计,如果是我来干,我会隔一段布置一个驱动

网友:
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9550*2.2*134.16/1500(从你截图里判断你的电机转速应该是1500),电机减速是不会增加扭矩的。

根据电机选型手册,转速变小,Na扭矩增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大的问题是系数都是拍脑袋得出来的,你的设备除了6齿驱动轮,其他的支撑轴上应该也有从动轮吧,就只算 ...

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并且符合表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满负荷启动,电机功率不够,我建议用上80%作为临界值,也就是说电机功率再加大35%。

1648*1.35=2225KW近似2.2kw,
2622*1.35=3539Nm近似减速机6转扭矩,

这样看我计算满足要求,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