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设计过木材粉碎机的坛友?

楼主(2024-05-25):
请教设计或了解木材粉碎机的坛友:1.电机直连好还是皮带连接好一些?2.锤片尺寸是多少,一般多重?3.筛网的孔径大小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水滴式的粉碎机一般都是电机直连的

网友A:
不占空间最好直连。电机通过中间过渡连接是为了节省空间和步句没办法才过渡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占空间最好直连。电机通过中间过渡连接是为了节省空间和步句没办法才过渡连接的

没过载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也有,一般用三角带防过载

网友(点评):
我赞成间接。

网友:
皮带缓冲冲击,或直连采用弹性联轴器。最终怎么选看你布局是不是允许

网友:
这样说吧:如果空间允许,追求传动效率和结构紧凑,且粉碎机的转速与电机匹配,可以选择电机直连。如果需要灵活调速和更好的冲击吸收,选择皮带连接会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