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丝杆对于电机摆放的影响

楼主(2024-05-25):
这是我同事设计的z轴传动机构,采用4根丝杆+4个伺服电机控制。今天来了个高手说,电机倒过来装在上面更好。我想问问大家,他说的有道理吗?

我能看出来,我同事设计的z轴模组和型材的连接方式有问题,他就用几个薄片固定,水平方向没有拉力,导致装配时模组和型材间有缝隙。

网友:
看丝杆哪端固定,不一定电机非得在上面。

网友(点评):
不懂,我同事设计的是如图 电机顶在下面的型材上固定,侧面用八个腰形孔的片拉紧。 高手可以详细说说固定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种又细以长的丝杆受拉力不会弯,受压力就会弯。大家都习惯固定端都放在电机这一端,如果丝杆支撑座放下面受的是压力。

网友(点评):
👌谢谢,我同事也给我讲明白了。就像一根绳子,上面固定,那下面的绳子受的就是拉力。

网友:
高手如何高?

网友(点评):
出大学书本教材的那么高吧,感觉说多了 要让公司发现我了。

网友A:
只看到一个电机,四个并列的?

网友(点评):
不是并列。就是4个轴固定在4跟长方体的4个z轴上。

网友:
高手?都没有给你讲解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高手吗?

网友(点评):
讲解了,我不懂。他说什么受拉不受压,丝杆会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个电机,四个并列的?

来个全图看看

网友B:
电机倒过来装在上面,这种状况下丝杆轴向受到的是拉力,也就不需要考虑运动中的刚度问题,不过,需要考虑轴承的轴向负载方向的变化和应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倒过来装在上面,这种状况下丝杆轴向受到的是拉力,也就不需要考虑运动中的刚度问题,不过,需要考虑轴 ...

lz没交代z轴平台多大,负载多大,升降速度如何

网友(点评):
空间、成本、性能的优化是设计人员的天责

网友(点评):
我看4Z方案本身就是可以斟酌的

网友(点评):
是的,速度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或许安装在下面还更好维护

网友(点评):
我更关心4Z同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交代z轴平台多大,负载多大,升降速度如何

框架尺寸的型材,高大概是2.8m长宽1.8m吧。负载最大200kg?

网友:
是因为杆受压可能导致失稳吗?

网友D:
就是受拉和受压的差别了,也就是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的区别。一根长铁丝可以吊几百斤不断,可以压一斤不弯吗?自己都立不稳。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D:
就是受拉和受压的差别了,也就是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的区别。一根长铁丝可以吊几百斤不断,可以压一斤不弯吗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