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加工工艺

楼主(2024-05-25):
这种联轴器一般是怎么加工啊

网友:
沃布吉道,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粗加工完成后锯,然后精加工。

网友:
圆钢-下料-车-铣。

网友:
下料-车端面基准-粗车外圆内径-车螺旋线-精车内外径-倒角-切断?我是小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其他的槽孔之类的看情况

网友:
那个槽是圆刀片铣的

网友:
批量大的,用棒料CNC车床自动送料完成。

网友:
这种网上卖的很便宜,肯定是自动进料车的了。螺旋槽应该是车完再锯出来的吧,斜着一边锯一边转。铣的话槽太窄了,刀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