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与广数系统车小内螺纹区别

楼主(2024-05-25):
有一个零件内孔是M8*1.25深8,用KND系统G76车螺纹,刀具寿命相当不稳定,车削过程声音不顺畅,换了好几台设备与厂家的设备都一样
但是用广数928系统车螺纹同样的程序就很顺畅,刀具寿命相当稳定,每天下班换刀就可以了,但是同样的程序,要慢很多,KND系统18秒就车好了,广数得28秒

网友A:
跟系统无关,跟机床有关,机床是主轴有关,查一下系统加速度设置 ,同样代码,不同速度,就是加速度有关系,

网友:
你这比较还得是同款设备的前提下,不然对比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无关,跟机床有关,机床是主轴有关,查一下系统加速度设置 ,同样代码,不同速度,就是加速度有关系 ...

慢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能够顺利生产

网友:
慢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能够顺利生产

自己调一下,有些系统默认加速度高,但机床主轴默认低,会造成不同步,自己调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