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孔标注的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25):
今天把软件更换为24版后,使用工程图的孔标注命令,标注出来的深度会自动减去倒角。如下图(本应为M6深12却自动减去了0.5的倒角深度),请问如何才能将它纠正过来,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现在还是用的2020。在设置里找找呢。

网友:
我用的19版,没法解答

网友:
用的23,打孔需要倒角的,我都把近端锥孔或者远端锥孔打开

网友:
打孔的时候把左下角的,孔倒角改一下

网友:
这个孔是用SW自带的异形孔打的吗?好像打不出这种沉孔带螺纹的沉头孔吧,只打螺纹孔把小径打通的话好像就不是平底的了。
按理如果是默认生成的孔的话,长度识别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根据想显示的效果去改那个Calloutformat.txt的标注格式文件。
你这个孔如果是插件打的,就确实有可能识别异常了

网友:
所以,没事别瞎用最新版本,用一个稳定的版本,哪来这些事情。

网友:
去系统里找到标注模块,更改尺寸标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