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斜三通带破口焊接夹角处坞丝够不到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26):
45度斜三通带破口焊接夹角处坞丝够不到如何解决

网友:
那就改设计

网友A:
钨丝伸长呗,,,凸出量又不是规定死的。

网友:
改不了设计就换焊丝

网友B:
工件少的45度斜三通带坡口焊接夹角处坞丝够不到,内角用手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少的45度斜三通带坡口焊接夹角处坞丝够不到,内角用手弧焊。

我边是全氩,还请指教,我打听到了一个方式是要在两边挖一下让坞够得到,不知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3通的内角部分反向插入,在里面焊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丝伸长呗,,,凸出量又不是规定死的。

大家请看一下网上找的类似图供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要解决一下坞够不到坡口的问题,
已知的一种是焊条打底
然我还知道的一种是在两侧挖个小坑来进行打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少的45度斜三通带坡口焊接夹角处坞丝够不到,内角用手弧焊。

网友(点评):
3通的内角部分反向插入,在里面焊接.

楼主:
想简单了 破口是对应对称的变不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丝伸长呗,,,凸出量又不是规定死的。

坞丝 针 长了气体保护太差太差了 探伤不能保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