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承振动温度变化较大

楼主(2024-05-27):
各位大神,刚检修完的除尘风机的轴承振动、温度特别敏感随入口烟温的变化变化较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热胀冷缩? 间隙变大了?

网友:
轴承的检査 风机的轴承磨损和腐蚀,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润滑剂不足或变质,转子振动、轴承错装,轴承架损坏等。

润滑剂不足往往是由于操作人员疏忽大意和定期检查不周造成的;

而润滑剂变质则是由于对油种选用不当,在风机运行中轴承因受高温介质的作用温度升高

网友A:
轴承型号对吗?是不是少了个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型号对吗?是不是少了个c3

没换轴承!之声检查了下!

楼主:
没换轴承,只是检查了下?

网友B:
轴承一拆一装,跳动大了吗

网友C:
到底是振动温升还是烟气导致温升,得搞清楚,,,,

网友:
风机轴承本身转速就高,就会发热,再加上外部有高温烟气,有可能会对轴承造成一定程度的腐蚀,提前造成轴承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一拆一装,跳动大了吗

没拆轴承,只是给上盖打开检查清洗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振动温升还是烟气导致温升,得搞清楚,,,,

烟气温升导致振动大,振动导致轴承温度高

网友D:
估计浮动端不能轴向浮动了,检测下能否浮动或者浮动间隙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浮动端不能轴向浮动了,检测下能否浮动或者浮动间隙过小

您说的事轴的轴向热位移,根据膨胀系数算轴的膨胀量了,轴向间隙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事轴的轴向热位移,根据膨胀系数算轴的膨胀量了,轴向间隙是够用的!

上盖间隙压的紧是不是也限制自由端的轴向位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盖间隙压的紧是不是也限制自由端的轴向位移啊?

有螺栓扭矩推荐值,

网友(2024-09-26):
引用 楼主:
没拆轴承,只是给上盖打开检查清洗了下

是不是换润滑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