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密封所需要的压力问题

楼主(2024-05-27):
如题,一个气缸向下压,下部是密封圈密封,所需密封的零件是个腔体,需要选择多大的气缸是否是使用 理想气体方程 来计算压强,然后P=F/S计算压力来选择按压的气缸。

楼主:
如果不是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应该用什么公式来计算选型气缸。

网友A:
气压压强×受压面积=输出力

注意单位统一即可

网友(点评):
我原本也是想着应该是跟气缸的力计算一致即可,百度搜了搜越搜越复杂。受压面积是一个腔体,可以简略的当成一个平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压强×受压面积=输出力

注意单位统一即可

我原本也是想着应该是跟气缸的力计算一致即可,百度搜了搜越搜越复杂。受压面积是一个腔体,可以简略的当成一个平面么?

网友:
只算投影面积

网友:
先按照密封必须的压力,再计算所需气缸,用方程是不对的。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动态问题。你的力是随着下压的深度逐渐增加的(假设初始位置腔内气压与大气压平衡)

理想气体方程,PV=nRT,如果不考虑温度变化,可以理解PV为常数。PV=C0 (P为腔体压强,V为腔体原有体积)
假设腔体顶面积为A,腔体初始体积为V0,初始大气压为P0,气缸目前伸缩量为X,则现在腔体内气体体积:V1=V0-AX,压强为P1=P0*V0/(V0-AX)
则F=P1*A= P0*V0*A/(V0-A*X)是关于X的函数。

看极限值的话,就取X是气缸的最大伸缩两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是密封检漏的吧,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实际面积大比较薄的零件这样考虑远远不够的

网友:
参考一下相关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