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自动化设备大概多少钱能完成?

楼主(2024-05-28):
如题,像这套自动化的话,大家觉得多少钱能做

楼主:
一般加工速度在每秒1mm,复绕速度在每秒1m,加工时定位精度200纳米左右

网友A:
产品是啥,没有产品的东西,没人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是啥,没有产品的东西,没人敢接

光纤,加工部分是激光加工的,这部分不用管,主要是自动化部分,比如张力控制(要求精确),光纤清洁,裁切下料,分料,复绕,喷码,贴标等

网友B:
定位精度0.2微米不好保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0.2微米不好保证啊

0.0002mm的定位精度,我没做过

网友C:
自动化部分,比如张力控制(要求精确)3W,光纤清洁1.8W,裁切下料2W,分料3W,复绕3W,喷码2W,贴标2.5W等预估15W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0.2微米不好保证啊

我们有国外的位移台,那个重复定位精度在200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化部分,比如张力控制(要求精确)3W,光纤清洁1.8W,裁切下料2W,分料3W,复绕3W,喷码2W,贴标2.5W等 ...

算上人员工资呢

网友D:
我觉的这个是个不成熟的方案,中间过程不会顺利,全部完成周期估计最少一年半到两年,考虑到多种因素,先报个小目标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这个是个不成熟的方案,中间过程不会顺利,全部完成周期估计最少一年半到两年,考虑到多种因素,先报 ...

是的,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吧

所以我感觉所有的报价都不一定准确,如果按照便宜的,生产方肯定要考虑到成本,过程中遇到问题,还有改方案的情况估计也不会特别配合,所以建议你们有个个自己的预算,再在预算的基础上上浮个百分之十到二十,当然如果有人报价比你们的预算低,那就要提前把这个改方案,还有设计周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前背书一下,要不后面做的过程中会很被动

网友:
绕纤。定位精度这么高。估计要做等长。盲猜下光纤水听器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加工速度在每秒1mm,复绕速度在每秒1m,加工时定位精度200纳米左右

这个类似分卷机构,要考虑卷径大小,通过张力控制收放卷速度,产品如果是片材的话还要考虑对边纠偏机构,线材的话要考虑需不需要像纺纱线一样要排线器。都要考虑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加工速度在每秒1mm,复绕速度在每秒1m,加工时定位精度200纳米左右

定位精度为什么要用纳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