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做过线切割的机器?

楼主(2024-05-28):
本人现在在变频器和伺服厂家,有块业务是开拓线切割行业的客户,领导下任务要了解一下线切割的电控和应用部分,实在是约不到线切割的客户拜访,不知道吧里有没有大神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线切割机器上面,哪些商机是有关变频和伺服的?感激不尽

网友:
普通线切割轴控制步进电机就够了,最多一个丝筒电机用变频控制,频繁正反转。

网友:
XY轴 普通的用步进电机  走丝 用不用变频器不知道。

网友A:
我一直想了解,线切割能否切冻肉。
冻肉的特点是不能加水。
线不能把冻肉融化。
冻肉本身是零下15度的,
本身自带制冷能力。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就是一段线来回拉嘛,现在切冻肉的设备好多都是锯条,论产生的热量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线切割的速度比较慢没啥效率

网友:
|pasque发表于 05-28 14:19我一直想了解,线切割能否切冻肉。

冻肉的特点是不能加水。

线不能把冻肉融化。

冻肉本身是零下15度的,

本身自带制冷能力。
你的了解线切割原理啊,电蚀刻加工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我吧13066937362

网友:
看楼上说用步进电机,我去年在某机加厂刻意留意了一下,电机是调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我吧13066937362

春神!你上班时间空还是下班时间,我恭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神!你上班时间空还是下班时间,我恭候!!!

随时都可以

网友C:
xd,你们是卖啥伺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你们是卖啥伺服啊

士林,伺服电机,什么通讯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了解,线切割能否切冻肉。
冻肉的特点是不能加水。
线不能把冻肉融化。

线切割是非接触放电融合,搞冻肉不得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