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要求如下,怎么选择丝杆和直线导轨的规格呢

楼主(2024-05-28):
如图所示,上面载物平台需要0-10度可调节,承重200公斤,目前暂定调节方式是丝杆加直线导轨,请问怎么选择型号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越粗越好

楼主:
请各位大神救一救呀,谢谢了

网友(点评):
米思米上面有教怎么选这些的,我今天还下载了那个文档

楼主:
额,较为合适的,这个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较为合适的,这个该怎么确定呢

那有什么合适,力大砖飞
反正是手摇,导程也无所谓了,导程小了,多摇一会,导程大了,少摇一会;

0到10度,看你的载重多高,重心高度不同,可能需要考虑角度变化时会不会侧翻;

每根导轨负载100kg,最起码要称重150kg/根
找到导轨,看导轨截面多宽,如果是30,那就丝杆杆径用30左右的;

机械的根无非就是力和速度的分析;无他;

如果非要钻牛角尖,丝杆随便找一本选型手册,看人家怎么选丝杆,多看两遍例子就好了;(不同厂家选型思路不一样,看得多了更迷糊,找一家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合适,力大砖飞
反正是手摇,导程也无所谓了,导程小了,多摇一会,导程大了,少摇一会;

手摇丝杆要考虑自锁吧。

而且还要考虑省力。我提议用蜗轮蜗杆角度仪,整个称重平台一起摇摆。

看看lz负载如何,这玩意说不定有标件。

网友:
你这个玩意离死点有点近,目测丝杆推力要600kg!!!!!

网友:
自己算一下,再加点安全盈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摇丝杆要考虑自锁吧。

而且还要考虑省力。我提议用蜗轮蜗杆角度仪,整个称重平台一起摇摆。

负载最大是200公斤,丝杆用的是梯形丝杆再加一个锁紧块

网友C:
为啥不直接从下往上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直接从下往上顶呀?

从下往上顶,空间不太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下往上顶,空间不太够呢

看你图上的连杆的角度是比较费力。最好优化一下。连杆太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摇丝杆要考虑自锁吧。

而且还要考虑省力。我提议用蜗轮蜗杆角度仪,整个称重平台一起摇摆。

好主意。只要做一个弧形面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