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开两个中心距100mm的M8螺纹孔,误差一般多大?

楼主(2024-05-28):
手工开两个中心距100mm的M8螺纹孔,误差一般多大?

网友A:
手工开,不大于0.5,一般认为画线打孔,精度在0.5以内,有模板,可以做到0.0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开,不大于0.5,一般认为画线打孔,精度在0.5以内,有模板,可以做到0.05以内

中心距99-101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距99-101以内?

99.5-100.5

网友:
±0.25

网友:
不认真点,偏1mm很正常,手电钻打孔,孔深的话垂直度很难保证

网友:
手工划线,冲点,台钻打孔,估计0.5mm吧。毕竟冲位置的时候有偏差,钻孔也有偏差

网友:
取决于操作者的级别,既然是手工开,肯定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配套圆孔直径给大一点,M8配Ø10,你精度就能放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