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注直径时不能在引线上下方都标文字

楼主(2024-05-28):
为什么标注直径时不能在引线上下方都标文字?

但是在螺纹孔或者沉孔时可以引线的上下标注文字?

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在那里设置的不对啊
说明下,这是SW工程图中的标注,不是AUTOCAD

网友A:
因为标注直径有管的文字不能标在引线上下方,应该标与直径的前,或后面。

网友:
多看两遍机械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标注直径有管的文字不能标在引线上下方,应该标与直径的前,或后面。

你好,能不能说明白点,有点听不懂,谢谢

网友(点评):
标注直径时,有关直径的文字或数量的说明应标注于直径的前,或后面。

网友B: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4504347638732979.html
古丈夫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4504347638732979.html
古丈夫的回答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4504347638732979.html
古丈夫的回答

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