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有懂大理石台面加工的吗?帮忙解惑

楼主(2024-05-28):
如题:  有大理石台面和两侧悬挂立柱拼接,立柱上面还有横梁 。
  拼接后,有不同部件的相对公差 ,故立柱和台面的侧面有设计定位销孔。
  请教论坛懂的大神,大理石 定位孔,孔到孔,孔到边的相对位置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孔精度0.01没问题,这个跟大理石无关,跟加工大理石的机床有关,我这加工能到0.03以内,

网友:
你去问卖大理石的能达到多少。你来这里问,这不是缘木求鱼啊

网友:
你可以默认为加工大理石和加工金属是用的同一台机床,只是所用刀具材质不同。

网友A:
大理石的龙门和最后的精度没多少关系,

用到大理石,说明设备要求高;

不管是激光切割还是焊接还是划片机,最后基本上都是悬挂Z轴,

也就是说,Z轴的运动的精度才是你的要求精度;

至于大理石龙门高一点,低一点,没什么所谓的,反正你还是要调整它;

用到大理石,只是它性能稳定,温度对他的作用很小,面很平;

大理石现在很难买到,基本上都是别的石头,哪有什么大理石;

网友:
这个需要和大理石加工的供应商聊,我之前公司的供应商大理石平面给做到一个丝,一般不会做定位销,都是打孔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理石的龙门和最后的精度没多少关系,

用到大理石,说明设备要求高;

 你是了解的,我们龙门立柱不是放在台面上,而是挂在台面两侧的,所以光靠螺丝锁肯定有间隙的
我们旧图纸是打了销孔,但是没标精度,也没有备注是不是镶件。就疑问是不是 精度没有钢板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