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尺寸标注

楼主(2024-05-28):
今天公司看到张图,30.8的孔,+0.008~+0.013的公差,0.005的圆柱度,0.2的粗糙度,这样表合理吗,不是说形位公差要比尺寸公差小一点吗

网友:
也是合理的

网友:
没问题,你的疑惑在哪里?

网友:
这个孔应该比材料还值钱

网友:
一样也是合理的

网友:
我又不知道这个孔干啥用的,我咋知道合不合理

网友:
有什么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

网友:
存在即合理。。。。。鸭!!!

网友:
合理的,只要钱给够,加工出来没问题,座标磨轻松达到要求

网友:
铰制孔

网友(点评):
这精度铰加工不出来

网友:
多深的孔?
这直径公差和圆柱度公差等级太高了吧。很难加工。

网友:
我又不知道这个孔干啥用的,我又不知道这个孔多深,我咋知道合不合理

网友:
如果是包容原则下,这个直径尺寸下,圆柱度最大0.0025,所以圆柱度0.005其实没啥用。独立原则下,这个0.005圆柱度就有用了

网友:
不讨论精度的合理性,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还大等于圆柱度公差就是是标了个寂寞,你把圆柱度公差和尺寸公差对应的区域画个示意就能看出来
也许某些特别的轮廓会产生形位公差超过尺寸公差的现象,但加工出这种形状的难度会比满足公差精度要求难的多,特别是在现有加工工艺的条件下,而机械其实是实用技术而不是理论研究

网友:
如果你正负号没打错的话,30.8的孔,0.005的公差带,公差等级相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