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可以悬臂使用吗?

楼主(2024-05-29):
有个类似抽屉的负载,需要移出并归位。
负载重量2~3kg;宽度180,深度270;需要多次移出再归位。移出行程和自身深度相等。
移出和归位的速度和家具抽屉类似。

用直线导轨可以吗?

滑块固定在底板上,导轨固定在负载安装板上。
因空间限制,选用MGN7导轨滑块。
负载安装板两边折弯用于增加抗弯能力。

谢谢!

网友:
导轨可以当做悬臂使用,但是滑块用一个怕是不够

网友:
当然可以,加工中心一般都伸长来一节

网友:
那为什么不用滑轨呢,反着安装相当于导轨的重量也成了负载,如果不是空间紧张到一定程度这个方案有风险啊,建议双滑块,加宽导轨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滑轨指的是家具抽屉用的哪种吗?现在一般是三节的。

网友A:
别光考虑负载,哪个傻叼按一下会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考虑负载,哪个傻叼按一下会不会坏?

所以负载安装板折弯了,希望能增加抗弯能力

网友:
在米思米的样本中,标注的有最大弯矩负载,可计算一下

网友:
德国有一个牌子有两节式的,看工况跟寿命内最大弯曲接受范围,米思米有工业滑轨,选型用过,稳定性很好,但滑轨肯定达不到线轨的精度的,这个原理决定的,但我估摸着线轨,全部拉长的情况下,下沉量也不小

网友:
可以,你多装几个滑块不就完了?常规使用,后面支点多了,悬臂受力就少了

网友B:
几公斤重应该不需要计算吧,板都装在导轨上了就不需要折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公斤重应该不需要计算吧,板都装在导轨上了就不需要折弯了吧

同意,几公斤而且悬出量也不大。随便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几公斤而且悬出量也不大。随便用就好了

被认可的感觉真好

网友:
可以用,这种安装方法叫“倒骑驴”。
如果空间允许,用箱式的直线导轨加镀铬棒会便宜些。
因为直线导轨身上钻了螺丝沉孔,直线导轨的强度天生就被削弱了,时间长了会有不可逆的变形,越用越不顺。而镀铬棒没有螺丝沉孔,相同的横截面积,镀铬棒的强度更好一些。直线导轨与镀铬棒之间的游隙比直线导轨大,即使上面的抽屉钣金有些翘曲,镀铬棒有些下垂,容许的弹性空间也比直线导轨更大。分析这两种安装方式的变形趋势可以写成几百页的毕业论文。但是在现实当中也就差大几十、小一百块钱。属于是“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的事。怎样的设计都有人做,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网友:
感觉安装在两侧受力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