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侧板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4-05-29):
图一是方通焊接角板  钣金侧板外侧沉头  把螺丝沉进去

图二是角板直接在外面锁一块平的铁板

图三是和图一一样有起边的 不过螺丝不沉头进去

综上所述哪一种好一点?

网友:
就是外观的区别,1最美观

网友(点评):
有个洞裸出来会美吗?有实物图吗?我是看别人的模型了公司没用过这样的,想象不出来

网友(点评):
什么裸出来?沉头就把沉孔填平了,整个板面是平的,这样更好看

网友(点评):
噢 那是不是用内六角的螺丝,锁紧后和外侧持平

网友(点评):
内六角十字都行,只要沉头和沉孔匹配就行

网友A:
一切看甲方要求

网友(点评):
目前还是自己开发的新产品 没有甲方 做个样机 小弟钣金用的少不太懂行规

网友:
沉进去好看美观一些。

网友(点评):
那我改成图1的设计吧

网友:
都不怎么好,图三这种其实还有一种形式,机柜侧板会冲压拉伸一个沉孔,把螺丝屁股沉进去保持侧面平整。不过需要有配套的冲压模具。具体可以去看下威图机柜官网,或者搜一下服务器机柜,看一下侧板。当然大部分服务器机柜侧板不是螺栓固定安装式的,一把用的塑料卡扣。你看的时候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看甲方要求

打孔位置距离折弯线太近的话会变形哦,而且看你的想法 图一那个不是沉孔只是大一点的孔,螺丝是穿过去固定在内侧折弯对角线上?

网友(点评):
应该是 螺帽是穿过去的

网友:
不能把螺纹孔开在钣金,过孔开在机架吗?

网友(点评):
钣金比较薄

网友:
钣金薄铆螺母或者螺母柱呀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 1啊,美观

网友(点评):
有没有实物照片啊 大佬

网友(点评):
大胆设计,按钣金展开下料就行。里面装内六角螺钉,那个大孔你去网上找盖,按盖尺寸开孔,装完螺钉塑料盖一扣,美观

网友:
3加平垫也可以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7-04):
图1方式,在圆孔处再焊接个套管,不然拆装的时候螺丝经常掉到里面。。。被装配师傅吐槽过几次了

网友: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