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牙攻成粗牙了

楼主(2024-05-29):
要装的传感器是M5x0.5的细牙,图纸标成了的M5普通粗牙,现在加工回来了
这个孔还能修成细牙的吗

网友:
可以
传感器受力不大,,,,,

网友A:
当然可以,一点不影 响把4.2的孔打成4.8,再攻M5*0.2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一点不影 响把4.2的孔打成4.8,再攻M5*0.25就行了

打错了,是0.5的细牙,底孔是4.5。重新攻了后能拧进去就行,用螺纹胶固定,不知道能不能,牙会坏掉吗

网友:
另找块板子试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可以用“螺纹套”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细牙的比较难找些。

网友:
孔做大点,做个套子套进去重新攻螺纹

网友(点评):
笨七加个箍

网友(点评):
有牙套卖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打穿,备个螺母

网友:
可以,或者在侧面加个顶丝孔上顶丝,这种光纤安装孔都可以打通孔用顶丝固定

网友:
可以,

会有烂牙,不影响使用.

网友:
直接用细牙螺纹再攻一遍就行了,传感器能受多大的力

网友:
我的想法跟7楼是一样的。

网友:
京东,淘宝上都有,M5*0.5的钢丝螺套,买回来重新处理下孔就行了

网友:
把他看成多线螺纹好了,重新用细牙攻一遍

网友:
直接再攻丝,还不行的话,改成通孔,用胶水粘上去。

网友:
再干大点儿,然后用钢丝螺套不行么?

网友:
承受的是拉力要通过计算确定,压力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