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熟的焊点检测设备吗?

楼主(2024-05-29):
请问一下大佬们:

1.目前目视检测能简便、快速、直接的对焊点进行观察,可以观察焊点外部有没有连焊、周围表面的情况等。
但目视检测的局限性很大,只能在没有检测设备的情况下,用作初步判断,无法判断焊点内部是否存在其他缺陷或焊点表面是否有空洞等。

2.X射线的话只能观察二维平面图像,原理是将三维立体的实物样品显示在二维的显示屏上成像,对于结构复杂的产品,不同深度方向上的信息都重叠在一起,极易混淆。例如,在同一位置的不同面均存在元器件的情况下,焊锡形成的阴影会重叠起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请问一下大佬们现在有成熟的焊点自动检测方案吗

网友:
AOI这么成熟的应用

网友:
视觉+顶/推  结合,就是相机看完焊点后,安排同步工位用校验的推力的推该处是否合格

网友(点评):
这种做设备没什么难度,随便找个非标都能做

网友A:
用上它就可以:XT-024-060基恩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它就可以:XT-024-060基恩士

感谢大佬,我咨询了一下基恩士,价格在30万左右

楼主:
外观可以AOI,内部虚焊如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