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振动,请大佬帮忙分析

楼主(2024-05-29):
结构如图,中间电机驱动,两头伞齿连接梯形丝杠升降,梯形丝杠转速5r/s,下降到最下面50mm左右时候,振动非常强烈,上面基本无振动,之前有一次升到最高再下去又不振动了,测试一段时间又这样了,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是啥问题

网友A:
图:我没上车啊,我还没上车啊

网友:
可能是加工误差或者安装误差导致运动系统阻力不一,电机过载发抖震动。你可以试试手转丝杆,感受下运动阻力变化。

网友:
丝杆固定螺母上用PU胶联接,就不会了,因为你精度达不到

网友:
滚珠丝杠振动大很正常,可以考虑皮带,一劳永逸。也可以专门找我这个专门做减振降噪的 源海博创 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我没上车啊,我还没上车啊

哈哈,不知道为啥没显示出来,补一张

网友:
之前我们有个驱动轮也是这种类似问题,最后排查结果是加工误差和安装误差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图呢?看不到图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啥,传两次图都没出来

网友B:
依您描述,我理解是丝杆垂直,加润滑剂后,反复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您描述,我理解是丝杆垂直,加润滑剂后,反复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好的,再运行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