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公差配合问题

楼主(2024-05-29):
一个带有U型槽口的零件装在在两个排成一条直线的圆柱销上,实现直线运动,两个圆柱销就是为了导正作用,防止零件直线运动时发生偏斜,行程很短,也就5-8mm,那么槽口的尺寸与圆柱销之间是采用什么配合?谢谢!

网友:
间隙配合,过渡和过盈位置相对固定,没法动。公差等级怎么选可以去米思米查查

网友:
要直线运动那不就只能是间隙配合吗

网友:
这个根据你要求的直线精度要求来定配合公差,要求不高1-2mm都可以

网友:
间隙,具体间隙多少看你的精度,要求不高腰孔的公差就放宽点好加工,做几个样品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点线接触,啥配合都不精确。

网友:
要求高的话选H8/f7,要求不高就选H9/d9

网友:
速度没确定怎么能定,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滑键的配合标准

网友:
只要有相对运动,就是间隙配合

网友:
肯定间隙配合啊,其他你也不方便的啊

网友:
( O) g& @9 R  F1 ~8 d间隙,具体间隙多少看你的精度和承重要求等

网友:
表面1.6的话,5到8丝的间隙就能比较丝滑

网友:
F8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