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的螺栓顶起重物的计算

楼主(2024-05-29):
查资料,M16的螺栓的预拉力为80千牛,是不是意味着概率螺栓能顶起8吨重的重物。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才算好

网友:
但怕是扭不动了

网友A:
拉力为80千牛,不是意味着概率螺栓能顶起8吨重的重物。螺栓顶物承受的是压力。1、拉力不是压力;2,螺栓高度(长度)也很重要,太高稳定性满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力为80千牛,不是意味着概率螺栓能顶起8吨重的重物。螺栓顶物承受的是压力。1、拉力不是压力;2,螺栓高 ...

细长杆受压可能失稳

楼主:
顶升高度很小,1CM以内。想用螺栓代替千斤顶

网友(点评):
压应力取拉应力一半粗算差不多,,,

网友(点评):
机械千斤顶就是螺杆顶升的

网友:
顶升是压应力,应该计算屈服强度

网友:
要考虑螺纹的剪切强度,螺杆的稳定性等,具体可以参考机械手册中螺旋传动章节。

网友:
首先,你也不能单个螺栓顶啊,考虑稳定性;其次,你要考虑螺纹孔材料的强度,一般8.8级的螺栓对应的材料屈服强度要640Mpa,你螺纹孔材料太差的话会滑牙;还有一个,就是螺栓长度,你要计算一下压杆稳定性。

网友:
用螺栓代替千斤顶肯定不能长久。M16的螺母顶8吨,不论螺母厚度有多厚,真正受力的螺纹可能只有最前面的3到4个牙,后面的螺牙只能提供保持螺母不旋转的摩擦力。具体原因可以参考螺栓或螺母受力变形的技术文献,我以前看见过相关的资料,现在不记得上哪里找了。
如果8吨的重量压在螺母的端面上,压强是否会使螺母,或者受压的零件局部变形,表面塌陷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有些形变或者金属疲劳产生的细微裂痕是会随时间累积的。短时间用螺母顶起来也许没事,但是要长时间的保持这个支撑高度,或者反复来回调整支撑高度。多半不耐用。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
几个月用一次勉强可以,每个星期用一次螺丝受不了,拧起来人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