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安装气缸互锁气路不复位问题

楼主(2024-05-29):
垂直安装气缸互锁气路,气缸进气和排气口都装了先导式节流阀,在设备异常报警恢复后,电磁阀给信号让气缸回原位,出现不动作的情况,只能去拔气管手动回位。有大佬清楚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这是气路图,刚才没传上去。图片太长了,笔记本电脑就显示不出确认提交按钮。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我这是进气排气口都装了先导单向阀。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故障,换电磁阀看看

网友:
没有严格的不掉落,过个一两天会下降点。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故障.....

网友:
以前用过,去掉两个节流阀,把那个先导式节流阀直接装在气缸上试试?有可能两个节流阀都快把气流调没了。再有问题换个电磁阀试试吧

网友:
单向阀有没有接错

网友:
电磁阀记得买中泄的,另外亚德客只有一种,SMC有几种,下面图是到调速功能的先导单向阀,和你调速阀+先导单向阀不带泄压原理一样,要用中泄的

网友:
感觉这气路图,必须先伸出才能再缩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