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市面上哪款软件的认可度较高?

楼主(2024-05-30):
有做齿轮方面的大佬吗,关于齿轮的有限元分析,市面上哪款软件的认可度较高啊,该如何系统的进行学习呢,求指点。

网友:
齿轮有专业的设计分析软件,一条龙服务,就是有点贵。

网友A:
齿轮一般不做有限元分析,都是按标准进行接触和弯曲强度验证的。除非你的齿轮结构不符合常规标准。才结合有限元进行验证

网友B:
买软件,然后等厂家来培训。我以前的公司买了romax,厂家的漂亮小姐姐来培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软件,然后等厂家来培训。我以前的公司买了romax,厂家的漂亮小姐姐来培训的。

唉,我们公司不舍得花钱买,自己在网上又没找到资源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一般不做有限元分析,都是按标准进行接触和弯曲强度验证的。除非你的齿轮结构不符合常规标准。才结合有 ...

是的,我们做的是减速器里面的齿轮,大部分都是非标设计,还有差速器里面的行半齿轮,客户都要求有CAE分析结果。

网友(点评):
减速器基本都是标准齿轮,变变模数,改改压力角不算什么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sys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点,里面的Workbench。

网友:
齿轮的话Romax或者Ma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