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槽沟怎么加工

楼主(2024-05-30):
只有龙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也不知

材质q235,除了3.2的表面粗糙度,没有其他公差要求

网友:
定主轴上拉刀,刨 出来,很简单 的,只有想不想干,车床,铣床,火花机,都可以干出

网友B:
仅按尺寸标识,无法加工。

网友:
CNC T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仅按尺寸标识,无法加工。

材质也不知

网友:
铣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这个有弧度不好加工吧

网友:
改为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挤压

要求是切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