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无外部驱动力的升降机构

楼主(2024-05-30):
目前做了一款手动夹具,有个升降需求行程80mm,负载25-30Kg变动,不要外部动力,需要快速升降。

目前使用了位置可控氮气弹簧+导轨,但是效果不理想,因为理论上初始位置和压缩位置差0.4倍负载,加上有段悬臂,似乎氮气弹簧有一定阻尼,要么上升费力,要么下降费力。

想请教下是否还有更优化的方案?

PS 目前在考虑恒力弹簧,效果未知。

楼主:
黄色相当于负载

网友:
无外部驱动力,还要变负载,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A:
感觉架子的刚性不足,变形较大,可能导致卡滞较大。这种情况还是焊接的结构可能稳一点,型材连接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架子的刚性不足,变形较大,可能导致卡滞较大。这种情况还是焊接的结构可能稳一点,型材连接不可靠。

负载不大,实物已经做出来了,只能说底座的刚性一般,但是对导轨影响较小,受力点有偏心,实际操作力会大一点

网友(点评):
不要弹簧还卡不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相当于负载

这种悬臂结构很不稳定的,刚性不足尽量避免

网友B:
恒力弹簧+阻尼,各种升降机构里(如显示器升降)很成熟的方案了;

还可以用比较长的气弹簧,横向斜置,其推力沿竖直方向分量按三角函数规律变化,只要升降行程内气弹簧的摆角足够小,其推力的竖直分量可以看作近似不变;

如果搞不到足够大的恒力弹簧或足够长的气弹簧,也可以这样做:
取用普通弹簧一端固定,一端在滑槽中滑动,并拉动一根滑杆升降。
所谓“无外部驱动力”,可以重述为“系统总机械能不变”,这一机构中可以理想地认为只有弹性势能和重力势能,二者相互转化,任意时刻变化量代数和为零。
据此可列微分方程,求解出滑槽曲线其实是圆弧:
一般滑槽不易加工、装配和维护,可以设计连杆机构近似拟合这一轨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热心回答

网友C:
做个配重,两端重量一样,形成一个平衡体,像天平,微小的动力就能驱动一端上下。停再设置个小的弹力机构就行了,释放移动,停,侧压形成摩擦阻尼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配重,两端重量一样,形成一个平衡体,像天平,微小的动力就能驱动一端上下。停再设置个小的弹力机构就 ...

要么配重,要么恒力弹簧。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悬臂的问题比较大,加对称配重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D:
80mm升降行程不大,为何不考虑机械传动,例如涡轮蜗杆手去动揺或者省力杠杆手动去扳

网友(点评):
目前的可控气弹簧理想状态是可以悬停的,有额外负载也没关系,操作步骤是拉扶手的同时按按钮上提或下压,松按钮即锁死,不需要其他操作,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mm升降行程不大,为何不考虑机械传动,例如涡轮蜗杆手去动揺或者省力杠杆手动去扳

大概因为正常人只有两只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相当于负载

黄色负载垂直上下?降低人工的出力强度?

网友(点评):
升降是为了负载的翻转 和下面的箱子接触,弹簧的作用是抵消一部分负载力

网友:
用两个平行连杆代替导轨应该好一些,至少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力弹簧+阻尼,各种升降机构里(如显示器升降)很成熟的方案了;

还可以用比较长的气弹簧,横向斜置, ...

数学功底厉害,最后一句,直接结论是圆方程,一下子没明白,后来明白了,把极坐标公式带入圆的标准方程就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