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w里面的有限元运用问题

楼主(2024-05-30):
如图,采用的是结构构件设计的框架,对其使用有限元做个简单的分析。受力部分是图中画红圈的地方。
就想问一下:

1、在添加力的时候,里面这么多接榫我该全选还是选择红圈附近的;

2、力的大小是填总重还是总重/选取多少个接榫。

麻烦各位大佬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红圈附近,填总重

网友A:
你不是面受力吗,为啥用接榫啊,按条目是指每一个选中项都受你标写的力,总数为选中项的力总和

网友:
多实体会不会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面受力吗,为啥用接榫啊,按条目是指每一个选中项都受你标写的力,总数为选中项的力总和

OK,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面受力吗,为啥用接榫啊,按条目是指每一个选中项都受你标写的力,总数为选中项的力总和

我用的结构构件画的框,选取面的话提示不能将力作用在横梁的面和线上,所以只能用接榫

网友:
选择总数就填总重,选择按条目就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