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变形请教

楼主(2024-05-30):
我司在焊接法兰时老是发生变形,想尽量减少变形和错位,不锈钢厚度在12mm想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没工装,就这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工装,就这么点?

对厂里工艺有点差所以想改进一下🤦‍

网友:
做工装限位

网友:
描述不清晰,要么你发一下单件的焊接示意图。。

另外,这是多厚的板,没有坡口吗?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二个法兰点在一起焊接, 。。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工这么贵,,有必要还拼接法兰吗???  能不能12mm板材切割 ???  觉得浪费可以中间套点别的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