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用那种软件?

楼主(2024-05-30):
各位老铁,焊接结构件用那种软件简单实用?SolidWorks可以吗?

网友:
SW画钢结构3D可以,但不是专用的。有专用画钢结构的软件,名字记不清了,你百度一下。

网友A:
我是干机械焊接结构设计的,很多年了。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就是手算。
有电脑以后,就用excel的计算功能自己输入公式计算简单的结构。
后来有了三维软件了,就可以有限元分析了,我是用solidworks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干机械焊接结构设计的,很多年了。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就是手算。
有电脑以后,就用excel的计算功 ...

看来骚窝保治百病。

网友(点评):
但是SW的模拟分析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