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S,对角E不就确定了?

楼主(2024-05-30):
一直有个疑惑,这六角螺栓为啥标了S,还要标E。我百度是说,标对边不能确定六边形形状,需要加E才能确定,但这个E也和标的对边S不对应。这个E是不是六角的棱倒圆限制。

网友:
加E就是多一个约束,表示图形为标准的正六边形。

网友(点评):
那应该还要加个条件,六边相等

网友:
不标e就得标角度了嘛

网友(点评):
默认正六边形,厂商不会做随便的六边形把

网友A:
方便读取,不然还得根据S算e,或者根据e算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读取,不然还得根据S算e,或者根据e算S

这个还靠谱点

网友:
S六边形默认就是正六边形。如果e小了,容易扳圆角,不吃力,所以有emin。

网友:
e是为了六角扳手控制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在小就容易滑了

网友:
方便看,而且棱边是有顿边的,对边宽度s=16,正六边形的理论e值为18.48,表中e值为17.59

网友:
这是对制造的要求

网友:
1.很明显,s和e根本不存在正六边形的对应关系,所以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2.个人认为,实际上这里并不是尖角,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应该是和扳手有关,比如圆弧做特别大,导致直线部分很短,大概率在拧紧的时候扳手会滑,所以对这个地方只规定最小值,而不限制最大值。

网友(点评):
我通过画图,感觉是这样,但百度说是确定这是正六边形,真鬼扯

网友:
S对应扳手,E确认安装空间

网友B:
明显是因为螺栓头六棱边不是利角,所以要求e min控制一下圆角的大小,圆角太大扳手容易滑。
你看它为什么不要求e max呢,因为如你所说:S确定后,e max就是确定的。

网友:
E是棱角倒圆的限制,所以e标的是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因为螺栓头六棱边不是利角,所以要求e min控制一下圆角的大小,圆角太大扳手容易滑。
你看它为什么 ...

非常有道理